网卡打叉 高手速进

楼主(2013-06-14):
有一台宏基3040的本 网卡到是能认到,就是插上网线隔一秒一打岔 循环式的 很有规律 哪位知道 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换芯片,换网头,一一排除

网友:
是不是接触不好啊 那首压着看看 不行换个接口看

网友:
要是XP就换W7装下驱动试下,要么就官网下驱动,别用驱动精灵,要么换芯片

网友:
接触 不良 看看是水晶头坏还是 网卡接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