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求解!

楼主(2013-06-14):
三星E2320液晶显示器开机十几秒后就灭了,在开没反应,拆开量供电,刚开始电压都正常,然后电压就会逐渐降低,不管是12V还是5V,都会一直降到0,电容也没有鼓包的,会不会是整流桥的问题呢?求解!!!!!!!!!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看你这个是CCFL灯管 是内置电源的吧,查电源内部吧,光耦 431换掉看看先。 看看电源内部有没有25V的47或者100Uf的电容 换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