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出现白色小点点,玩游戏也不正常,求师傅指点

楼主(2013-06-14):
4745G笔记本。hd5650显卡。原本是正常的,但是有次玩游戏突然变成这样了,然后换过各种系统,各种驱动均不能解决。看电影则会出现一些小白点点,看网页之类正常,切换到集成显卡也正常,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独立显卡虚焊了吗?还是显存?求高手指点

网友:
额 这是什么游戏啊

网友:
游戏的内容正常应该不是拉那么长的尾巴的吧?

网友:
干个显卡肯定能解决了,这是LOL游戏。现存基本不坏的。

网友A:
不会是屏幕有坏点吧。这种屏比A屏便宜50元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屏幕有坏点吧。这种屏比A屏便宜50元左右

就算屏坏也截不到图啊

网友B:
先外接试试显示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外接试试显示正常不。

外接也是一样

网友:
干他娘的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显存不是这么花的

网友:
显卡吧,建议外接试下,如果也花,确定就是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