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外接这样花屏,你见过吗?液晶正常

楼主(2013-06-14):
今天接修一台thinkpad t400 集显机器,内屏一切正常,使用了两年了。外接花屏如图。我可以排除外接显示线,排除驱动(因为进bios里也一样花)也排除了bga接口问题(我加焊了),因为是集显,花的不是很明显,所以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请教高手支招!!在线等。。。。。。。先谢了

补充内容 (2013-6-17 18:22):
客户 不愿意承担风险,在我这里换了个机器,没有修!现在成了自己的机器了,更不敢bga了,不好意思啊大家

网友:
上面排除vga接口问题,打错了

网友:
见过,曾修一台AOC显示器,以为老化了,后来再次修理发现是把亮度增强打开,后手动调整恢复正常。

网友:
这个确定不是外接显示器的问题,换了好几个了,都是一样的 谢谢

网友A:
你先看看有无亮度增强功能调整,上次遇到的AOC 比这个还严重,曾经还换过驱动板,还是没花屏,后将就调整用后用一段时间后出现雪花点,把逻辑板滤波电容去掉后,雪花点正常,反复调整原板亮度增强,或不用亮度增强。修复。我说的AOC 或许是特例,很多机型没有亮度增强,那个比你这个花的不行,感觉像屏老化。如换驱动板不解决问题,看有无拖尾,或确实屏老化。

网友:
3楼的好像还是没有看清楚啊楼主的话吧。人家都说不是显示器的问题了

网友B:
你用示波器打HVRGB的波形看看,不行的话北桥搞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有无亮度增强功能调整,上次遇到的AOC 比这个还严重,曾经还换过驱动板,还是没花屏,后将就调整用 ...

我的是t400的笔记本外接花屏,不是显示器问题,不过增长了显示器的知识,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示波器打HVRGB的波形看看,不行的话北桥搞搞

北桥是灌胶的,轻易不敢动哦

网友C:
图看不太真。是不是有层黄?

网友:
抱歉,看错题意。这个确实没见过,或许只有一个可能,集显显存老化。

网友D:
内接可以用干嘛要用外接呢?

网友:
应该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看不太真。是不是有层黄?

对,就是有成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接可以用干嘛要用外接呢?

客户说是用的着,非要修啊

网友:
换新的呗 额呵呵

网友:
楼主真厉害,学习了,不用外接得了!

网友:
用波波打下三色有啥不同看看。

网友:
拆VGA口的滤波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