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J15L4 无背光,求助。

楼主(2013-06-14):
联想 GJ15L4 液晶显示器一台黑屏,用强光电筒照射有图像,测电源开关管C5706的c极无电压,灯管两端均无电压。再往前检查脉冲调制开关芯片AO4411不导通,导致无背光。请教各位高手,问题可能在什么地方?

网友:
快的方法是 直接改通用板进去

网友:
已经查到原因,开关管C5706击穿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