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开不了机?

楼主(2013-06-14):
按开机键按开机键不起作用
开不了机

网友:
查隔离保护电路。。看公共点有无19V电压,没有就是保隔的问题。。有的 话继续查各分组供电
同意楼主:
5.0
aswq3211
同意楼主: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或者换个I/O

网友:
你这怎么说呢 太多问题可以导致你不开机的

网友:
这问题问的太有代表性了,还是换个板吧。这样一定能把你所说的问题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