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60WD不通电故障一例

楼主(2013-06-14):
此板是黑屏不开机,指示灯也不亮。测电源高压一体板,共三路电压输出,15V输出肖特基短路,12 和5V非常低,应该是开关电源保护。拆除15V消特基后,12和5V输出正常。灯管正常,高压板无故障。从别的电源板拆一个肖特基装上还没接灯管,几秒就烧了,断电一量刚换的肖特基又击穿了。原肖特基是SR520,换的是SR360,于是换上个SR560,再次击穿。连尖锋吸收电路的102  1KV电容也换了,然后一次次换SB560,IN5822,电脑开关电源上拆的三脚肖特基,全部一一击穿。从此板12V上拆一个SR520,好好的,但屏开扰严重。隔了一天,客户催的急了,没时间研究,拆了两个快速恢复二极管装上,显示正常。客户拿走一星期了,暂还没问题。挺郁闷,为什么耐压比SR520高的也击穿,而SR520却好好的呢。看来肖特基耐压太低了,有时换快速管还是一个办法呀。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效率低了一点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事通病吧,我也修过一样的联想的,也是二级管击穿,找个一样大的换上应该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