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A暗屏问题

楼主(2013-06-14):
今天碰到一个联想E43A暗屏问题,换了屏。高压板依旧暗屏。查主板上接口,有19V。3.3V。1.5V。然后没思路了。求给点建议啊

网友:
坐等大神回复啊

网友:
主要条件都有了 还是点不亮灯管吗 主供电 亮度 开关 地 你改高压板 把这些东西改好的话,只要灯管是好的  我干保证 就能点亮灯管  估计是你哪里搞错了

网友:
看看屏接口那里一个小保险电阻有没有坏,坏的话就看看旁边的2个小电容

网友:
换个屏试试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