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g4 1236tx 显卡驱动问题

楼主(2013-06-14):
hp pavilion g4 1236tx 装系统后显卡驱动只要一驱重启后就黑屏,怎么办

网友:
看看电脑是32位还是64位的??

网友:
碰到过一装显卡驱动花屏的,卸了驱动后就没问题,3台,三次各是分:CPU,主板,内存问题。

网友:
xp.win732.win764都一样

网友:
我也是。等高手解答。。

网友(2013-12-02):
3楼 回答的让人不知所措...

网友:
使用显卡的原装驱动试试。

网友:
楼主这个我擅长,换个系统

网友(2015-04-26):
我也碰到了,排除了系统,驱动问题,正在换显卡试试

网友:
我换过显卡了还是一样,显卡芯片216-0833000,蓝屏代码各不一样有,0X0000003B,0X0000001A,0X0000007B

网友(2015-06-07):
我也有一台   什么系统都试过    独显都取了   装集显也一样    CPU   内存   硬盘都换过   还是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