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正常一会显示超频,重新开机又正常

楼主(2013-06-14):
现有一惠建公司产的NEWND T2268显示器,刚开机显示正常,五分钟左右黑屏显示超频,重新开机又正常,确定和电脑设置无关,换通用板又点不亮,求解
黑屏
点不亮
电脑

网友:
通用板改程序了 没??

网友:
程序改了,没问题

网友:
程序是对的,但就是点不亮屏

网友:
有些通用驱动板点原电源板高压会不亮或很暗

网友:
把电源板上的 亮度和开关 连起来 这两个连起来的 接驱动板的 开关

网友:
用乐华的93a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