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系列的一个问题,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3-06-14):
    这台机器是华硕N75S笔记本I7的,还在保修期,但是客户就是不愿意拿去售后,要求维修,故障是开机不显示,内存有波形,和客户说好修好是200元,修不好又痕迹,售后部保修,同意,拆机维修,直接加焊显卡,故障依旧,然后插不插内存都是开机电流到1.34左右然后就开始0.01的加上去,1.34   1.35   1.36一直加上去,变为2A的时候掉电。测内存有波形,独立显卡。
     现在客户同意换主板,但是我纠结了,是独立显卡(这个是一个单独的板子)坏了还是主板坏了还是处理器呢。不敢轻易的下手啊。成本老高了。大家给个建议啊。

网友A:
这个的确有难度,想办法找个CPU换上去试试看,这个故障看起来不是CPU就是HM芯片,据说HM55也很容易坏。如果是HM55,就测量下,不行定个HM55,一个芯片才几十块,值得赌一下。

网友:
不加风扇CPU的温度就会一直升

网友:
i系列的处理器爱坏的,最好换一个试试

网友B:
找同行借 个处理器,这个应该不难吧,现在外面修I系列处理器多了去

网友C:
你有没换过确保能点亮的内存条试试。。。。不开玩笑的  。。

网友:
你能理清思路再说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没换过确保能点亮的内存条试试。。。。不开玩笑的  。。

我也不开玩笑的,内存换过,而且都是有波形,说明已经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同行借 个处理器,这个应该不难吧,现在外面修I系列处理器多了去

同行?整个城市就三家维修的,我的设备所有东西都是最全的了,我都没有,其他家怎么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确有难度,想办法找个CPU换上去试试看,这个故障看起来不是CPU就是HM芯片,据说HM55也很容易坏。如果 ...

HM55的我又备货,但是一旦失败,在TB就不能交换主板了,成本就弄高了

网友(点评):
订一个CPU代用不显版的也不贵,几十块,以后也用得着

网友:
先单购一块板,给人付全款   班子到了把他的cpu 显卡试试,好了的话   把旧板发过去,让人把差价退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HM55的我又备货,但是一旦失败,在TB就不能交换主板了,成本就弄高了

代用显示的CPU?求解释,加306287461详细说明,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