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维修过程

楼主(2013-06-14):
SL400系统下黑屏

这种机器是灌胶得,修得很少,成功率还行就是焊起来太麻烦。
根据经验这种情况一般是显卡问题

所以将北桥,南桥,显存贴上厚厚得锡纸,开焊,BGA用得CF260上部温度250下部温度270        完美取下,植球焊回去,拆掉锡纸无任何爆珠。

上电测试结果电流只到1.3A 无显示,用示波器抓了下内存,有波说明CPU已工作

怀疑显卡挂了,从料板上拆了片,植球,焊上去,接上屏,结果很悲剧,依旧无显示。。。。

接了下外显试了下,结果发现能显示,但是花屏,从现象来看典型的显存问题。

怀疑显存空焊,于是将显存取下,重植后接上屏正常点亮

不过进系统后,有时会花屏,有时会黑屏,NND 又回到最初故障了
看来很有可能是显存问题,此机用得显卡是9300,于是用MATS9测试显存

结果测试结果显示,第24-31位,报错
查看此机使用的显存型号为HYB18H1G321AF-14 一共两颗
从字面意思来看使用的是奇梦达,DDR3   128M(单颗粒) 32位显存
报错位置在第24-31位
图纸上来看这是U7201这颗

从报错信息来看,感觉像DM0-DM3里有一组有问题。

不过拆掉U7201后打DM0-DM3对地值无太大偏差,后来测试到FBAWDQS3这个点位时发现值偏小

找来料板拆了片显存,值球后焊上,开机测试正常,此机修复

网友:
高手阿,用软件测显存。这招楼主能不能介绍一下阿。

网友:
这种软件  没看过。。

网友:
看显存的软件准确吗

网友:
如何才能准确判断是显卡还是显存?,从来都没有一个答案

网友:
后来测试到FBAWDQS3这个点位时发现值偏小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60081
是拆掉显存测显卡,还是拆掉显卡测显存?

网友:
兄弟有两下子

网友:
高手,还没学到修显卡的,只学了成像系统

网友:
求教,点位图哪里能搞到?

网友:
来学习的,具体用什么软件测试的显卡,楼主能说明一下吗?谢谢!

网友:
显存问题,之前也遇到过

网友:
前两天也是这个机器,加焊显卡把显存给爆珠了,晕,只有把显存全下了植珠

网友:
一般我们遇到这个情况
全部拆掉
显存全给它重掷
好了算他运气不过好麻烦
好费时间

网友:
这软件怎么用啊..楼主

网友A:
下回我也试下..呵呵 .. 不过如果花的很严重就不行了.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从故障上看确实是典型的显存故障,就是动手修理这一关很多人就过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回我也试下..呵呵 .. 不过如果花的很严重就不行了.

花的严重,盲测

网友:
SL400的主板容易变形 上BGA的时候温度要控制得还好才行  显存的位置最好是正反都隔热设施要做好

网友:
具体用什么软件测试的显卡

网友:
请教楼主个问题 以前修过一个x300  进系统就白屏  是神马故障  也是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