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32 ,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3-06-14):
昨天接到一个三星932 ,开机屏闪,3分钟后正常,拆之一看问题 太。。。。。。 没营养,学习阶段,没试验机,真郁闷啊!!!!!!!!!

网友A:
这谁能看出来,那电容上是黑点,还是鼓包啊。看不出来。。

网友B:
你想表达什么那》?  告诉我们你修了个鼓电容的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表达什么那》?  告诉我们你修了个鼓电容的显示器

那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楼主真厉害,学习了,留个脚印!!图片拍的不清晰,不好判断

网友:
不行就改个高压咯。前提测试灯管没有问题。

网友:
初学者写成这样可以理解,不能打击自信心

网友:
初期我也是修修电容鼓包的,按键漏电的,慢慢来吧,修好了是可喜可贺的。

网友:
呵呵 ..显示器.修的好也不错

网友:
这问题一般都是电容不良引起的

网友:
我看着像是鼓包鼓的都裂口了

网友:
捡钱啦。。呵呵:)
提搞自己维修的信心

网友:
高压板,灯管,都测试一下。。

网友:
谢谢各位兄弟了,我是个真正新手,接触到能练手的机会实在不多。我会继续努力!祝大家生意兴隆

网友:
楼主应该拍下故障图片,故障说详细一点才好解决。。

网友:
电容鼓包换了就好了

网友:
鼓励一下

网友:
电容怀孕了

网友(2013-07-14):
引用 网友A:
这谁能看出来,那电容上是黑点,还是鼓包啊。看不出来。。

明显电容怀孕了

网友:
太有才了,还能怀孕了。

网友:
液晶显示器的通病了。。用久了就是电容容易坏。。以前记得不会修的时候拆开了。。看见电容像这样没弄。结果给人家白赚了八十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