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60 开机一动触摸板就死机。

楼主(2013-06-14):
Thinkpad T60 开机一动触摸板就死机。用鼠标可以正常使用,请各位师傅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
确定你的驱动是正确的吗?

网友:
楼主没说清楚呀,动其它东西会不会出问题呀

网友:
漏电了吗?

网友:
可以那个地方接触不好 你查看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上的,接触不良

网友:
还有驱动先装好,看下是不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有空我再重装系统试试,前两天问了一家维修让,说修理需要四五十块.

网友:
现在发现电脑,动红色指点杆动几下也会死机,在PE系统里,动触摸版或指点杆连续几下,也会死机;喇叭声音非常小,用QQ影音放大好几倍才能听到,用耳机声音也很小。

网友:
想自己学学怎么修,也没有时间弄,只是发现了这些问题,还不知如何修。

网友:
请送专业维修店   术业有专攻    别搞出大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上电路出问题了,你要是想修就自己拆开测测音频和触摸板两个电路吧。主要测测电容

网友:
谢谢,我现在正在学修,感觉上路比较慢.

网友:
你进BIOS看一下,硬件检测有无异常。
如果无异常,把驱动程序装一下。
你听不到硬盘转,是读内存线程死锁了,所以就不转了。
有很多电脑优化,和电脑检测杀毒的软件,修理一下。
如果是主板的问题,技嘉是会提示检测异常的,哪怕是主板自身的问题。

网友:
回复的文不对题吧.

网友:
和系统无关,短路或者喇叭插头接错了。

网友:
要沉了吗?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

网友:
会不会是触摸板一带有什么东西短路??EC问题??

网友:
还真没碰到过这个问题,估计接触不良吧

网友:
继续寻找答案!

网友:
弄了这么长时间声音还是设置问题,继续寻找触摸版和指点杆动几下就死机的原因。

网友:
最好专业的搞,不懂还是不要到时候就要花大钱了

网友(2013-11-22):
加焊下IO试下

网友:
来学习,来赚分数的。相当难受

网友:
这个简单 不接不就行了?

网友:
刚吃饱饭 过来看看贴

网友:
只是在看评论。

网友:
先软后硬,检查下驱动在考虑硬件。。

网友:
说的很好,但做起来难呀!

网友:
看看评论,做做过客

网友:
换个驱动不行换触摸板

网友:
等待凶手出现

网友:
老大,你把系统重新换过,然后驱动都更新了再说吧,另外,考虑下你笔记本的散热问题,看看风扇散热是否正常

网友:
驱动和接触都见下,所见及所得!

网友:
路过,目前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2014-06-01):
电池问题,拔掉电池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