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要切断电源10秒再开才能显示

楼主(2013-06-14):
显示器要切断电源10秒再开才能显示,使用过程正常,是电源板出现问题吗?

网友:
跟我之前遇到的问题有点类似,不过我要断开很久才行。

网友:
估计是电源板供电问题,有可能是大电容豉了,或是输出电容鼓了。

网友:
拆开再说,这种情况不面对板子看看内部说啥都是扯淡。

网友:
一句话,表诉的故障范围太大,不好判断,维修有句名言,,,问,闻,看,测,,,,自己看看看你都少了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