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E500一体机刚显示windows就死机

楼主(2013-06-14):
如题,无论硬盘,光盘,U盘启动,每次都是刚出现windows字样,还没开始读条就死机了,现在确定是主板故障,加焊南\北桥没变化,一样在那死机,电容无爆浆,各部件温度不高,求思路...
用U盘启动win7 PE时能读2圈条然后死机
dos下一切都正常

网友:
卡滚动条是吧? 把光驱拆了就可以了,这个是光驱坏了引起的

网友:
光驱拆下来把母头用透明胶带把铜片盖上后再装上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光驱不用了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我原来也遇到过这种现象,拔掉光驱好了

网友:
我遇到过 电源拖不起负载。  滚动条 自动关机的 。

网友:
卡滚动条一般外设故障,也见过本子上读卡器故障卡滚动条的,当时花了不少时间找到的,后来BIOS中关掉读卡器就OK了。楼主可以参考一下上面几楼的意见,先拔掉光驱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现在已经确定是主板的故障了,其他部件已经排除了,只是想知道到底是主板哪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