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通用驱动板工作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3-06-14):
如题 现在的通用驱动板 电压时多少 是严格的12v么  还有可以有一定范围的

网友:
这个要看型号。品牌的。。通常12V

网友:
驱动板一般都是5V供电的,vin 的   通用版 乐华的吗?   驱动板不是12V哦 楼主   慎重接啊

网友:
鼎科2270V1.0A驱动板

网友A:
屏上的 rx00n rx00p … N 和P   分别接驱动板上的   正还是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上的 rx00n rx00p … N 和P   分别接驱动板上的   正还是负

????   屏上  N  P ?

网友:
引用 网友B:
????   屏上  N  P ?

是啊  屏板 10对 信号 有的是 **n    **p   ,驱动板是  正 和 负 ,问下分别是那个

网友A:
那个 他们之间的连线  必须 一样的 长度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 他们之间的连线  必须 一样的 长度么

谁和谁之间?  麻烦楼主你说清楚一点  咱也好帮你哦

网友:
楼主你好  你这个板是驱动大板  是由适配器12V供电,  屏线自己选    你只要把按键板接了就可以了      从第一个开始 分别是    灯(G)  灯(R)  地  +  -  自动  菜单

网友:
我这个 电源高压一体板是 14v 供电的  能接么, (解释下我在连屏线现在手里没有屏线),驱动板和屏线的连接线长度

网友:
需要用外接适配器供电的一般都12V供电,由驱动板上的DC-DC电路来转成驱动板各部所需电压,用内置电源板供电的一般都是5V。

网友:
乐华一般都是5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