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外接正常,接屏有背光无显

楼主(2013-06-14):
Y450拿来时开机有背光无显,外接正常,我把接屏的线重新插一下也不管,换我的屏一试显示了,换回原来的屏也正常了,折合屏也没事,反复试了几次都没问题,就装上了,装好试了几次也没问题,到了下午,一试又不显了,直接黑屏,外接正常,需要按切换键才能和原来一样只有背光,换新屏这次也不显了,折屏线不管,屏排除了,屏线感觉也没问题,因为好的时候怎么弄都没事,怀疑是BIOS还是主板屏线插口什么的,求高手指点一下吧。

网友:
楼主真厉害,学习了,加焊显卡试试看吧

网友:
把显卡加热一下试试 !

网友:
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2014-06-18):
重新直球·····················

网友:
同上加热显卡

网友:
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啦,显卡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但也不全是,或许有电容漏电吧。

网友:
显卡的问题会导致  外显而内不显,加焊一下应该可以解决。还有  这个跟bios 根本扯不到一边哦~~~呵呵

网友:
显卡虚焊 毛病比较大

网友:
屏线还得仔细检查

网友:
显卡先试下弄下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先别动显卡,外接进系统压力测试哈,,要是不死机花屏,我估计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屏线

网友:
显卡问题哦

网友:
先外接测试一下  别盲目干显卡 这显卡大 珠子密 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