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 W6251

楼主(2013-06-14):
STR W6251 怎么测量好坏    戴尔打印机  没输出

网友:
楼主真厉害,学习了,图片拍的好清晰啊

wandan -5 严禁灌水

gfj361327 -5 严禁灌水

网友:
查查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三星打印机常用的芯片

网友:
看几条腿的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这种带控制的开关管,只要有电压输出就正常,如果没得或者过高  过低,基本上就确定坏了

网友:
测有没有输出的.. .

网友:
这是一个PWM芯片,查工作条件,查启动、供电、调节、反馈,不想查直接更换试试,还是没有输出检查周边原件以及MOS管

网友:
这个是应用图以及引脚定义

STR W6251.pdf

网友:
各脚间没有直通的基本属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