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s装系统死机

楼主(2013-06-14):
今天收到一个华硕x88s开机进不去系统,刚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便开始重装系统,可装了几个版本都在安装过程中死机,怀疑是过热导致的,开始开机清灰,故障依旧。坛子里有人说是bios问题,刷了故障依旧。没有思路……………………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换内存了没有

网友:
点错回复了,上面是回复楼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内存了没有

内存,硬盘都换过了,故障依旧,每次系统装到安装硬件驱动的位置就死,有一次过了,到设置网络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除硬盘问题了吗?

内存,硬盘都换过了,故障依旧,每次系统装到安装硬件驱动的位置就死,有一次过了,到设置网络死的。

网友:
试来试去还是GHOST 版

网友:
bios  关了网卡声卡,再装系统试

网友:
不打驱动或者去外设装系统

网友:
你拆了裸板测试了么
今天遇到个卡logo的
最后发现是 sd卡槽导致的~

网友C:
终于修好了,原因没找到,清了清灰尘晾了一中午下午,竟然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终于修好了,原因没找到,清了清灰尘晾了一中午下午,竟然好了。。。。

估计和楼上说的PC卡槽导致的卡LOGO差不多,你的是某个外设安装驱动装不上死机,估计在网卡,PC卡这一块的灰尘过多加上潮湿原因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和楼上说的PC卡槽导致的卡LOGO差不多,你的是某个外设安装驱动装不上死机,估计在网卡,PC卡这一块的灰 ...

最近雨水大,以后需要多注意清洁机器,灰尘不一定导电,潮湿的灰尘可能会导电。

网友:
不光驱卸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