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p43-ds3l跑2 6 反复重启。求助

楼主(2013-06-14):
  ga-ep43-ds3l的板子,客户那过来说点不亮,自己上CPU可以点亮,但是反复跑2 6 重启,再继续跑到2  6,一直循环,BIOS刷过了,也不行,求助中。。。

网友:
同问: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8164-1-1.html
那板子一直放着,没看到你这个问题,都忘记了。

网友:
进bios把网卡关了在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的问题吧 或者检查北桥有没虚汗

南北桥+CPU座全加焊过了,也不行,手上没有相同的IO型号,时钟芯片也没有,头大。。。。

网友B:
这版很少有这种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版很少有这种元件

本人新手,可否给点头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