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盘进PE蓝屏

楼主(2013-06-14):
用U盘进PE都蓝屏,这个什么原因。U盘换了还是一样

post_deleted

网友:
换不同版本pe看看

网友:
换过内存了吗

网友:
有可能是bios里的设置不对吧,还有可能就是一些机子挑PE,用其它版本的PE试试

网友:
换电脑了没?如果换台电脑也这样,你又换了U盘,那就是你的U盘要重做了,用小马PE吧,如果是同一台电脑,可能是硬件问题,用光驱启动排除下吧,

网友:
楼主你都不讲下,你的什么型号的电脑,有些机器只能装安装盘,GHOST 一般不行的,特别新机器

网友:
好多新机器进PE会出现蓝屏  建议楼主用不同的
版本试试

网友:
好多事因为PE不兼容的问题,就像我的在有些机器上引导U盘黑屏!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个PE试一下!

网友:
不行你就把硬盘取下来 放到别的电脑上 GHO个系统在放到这台要修的电脑上

网友:
用“电脑店”做U盘启动,试试

网友:
好像是PE不兼容的说。。。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学一下

网友:
pe界面也进不 了 还是进不了pe的系统?

网友:
换个试试,或者更新bios

网友:
进win7防蓝屏版试一下

网友:
去老毛桃官网下2013版u盘制作工具,有防兰屏的pe,lz试试。

网友:
换别的PE试试,电脑店的就可以,在不行,肯定主机硬盘有问题!

网友A(2014-10-24):
我的G470也是,进XP的PE就可以,WIN7的就一进就蓝屏,但是XP装进去解压不完就重启,然后反复重启,内存硬盘都 换了,不上硬盘也蓝屏,谁有高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G470也是,进XP的PE就可以,WIN7的就一进就蓝屏,但是XP装进去解压不完就重启,然后反复重启,内存硬盘 ...

你看看是不是BIOS 里面把SATA模式改成IDE了,还是AHCI模式?IDE的是兼容模式

网友(2015-03-16):
我的是进PE蓝屏  内存换了也是一样,PE也换了 不插硬盘也一样   拆开发现南桥被修过了     求高手支招

网友:
建议你换个主机,办法不是没有,就看你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