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上有个碳膜电阻不知道大小

楼主(2013-06-14):
从左到右分别是 灰黑白金金。

网友:
绿

有效数字

数量级

10^-2

10^-1

10^0

10 ^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网友:
从左到右分别是 灰黑白金金,809*10^-1 欧(灰8,黑0,白9,乘以金10^-1 ,金误差为±5%)809*10^-1 欧姆=80.9欧姆,误差为±5%
第一色环是百位数,第二色环是十位数,
第三色环是个位数,第四色环是应乘颜色次幂颜色次,
第五色环是误差率。

网友:
LS正解LS正解
(居然有字数限制)

网友:
谢谢。我用200欧姆档测出只有几欧姆,而且蜂鸣挡会叫,阻值显示0,这感觉好像不正常

网友:
谢谢。我用200欧姆档测出只有几欧姆,而且蜂鸣挡会叫,阻值显示0,这感觉好像不正常

既然不正常,果断换掉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