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花屏,待机桌面出现一些小白点,师傅来看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6-14):
acer  4745G笔记本,hd5650独立显卡。原本是正常的,但是有次玩游戏突然变成这样了,极品飞机也会花(如下图),待机时桌面也会出现一些不大明显浮动的小白点,然后换过各种系统,各种驱动均不能解决。重插过内存条,外接显示器也是一样。看电影则会出现一些小白点点,看网页之类正常,切换到集成显卡却完全正常,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独立显卡虚焊了吗?还是显存?求高手指点

网友:
貌似是有电容或显存不良或虚焊

GPU必挂,不是虚焊!!!显存没事

网友:
估计,就可能显卡挂了,现在的显卡修的很少能用长时间的

网友:
先换个硬盘试试,因为硬盘有问题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相比做BGA简单一点,我以前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个我们说是“拖尾巴”,游戏人物后面有长长的影子,这个问题在排除了系统、软件、客服端、显卡驱动、硬盘坏道等问题后,再考虑显卡和显存

网友A:
显卡显存都有可能 修好好禁止游戏 还有的修

网友B:
还跟硬盘有关?那为什么用集成显卡又没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显存都有可能 修好好禁止游戏 还有的修

手头有热风枪,想加焊一下,不知道从哪入手呢,怕把正常的东西反而弄得不正常了

网友(点评):
没有,准确性的维修,,,那不是,给你加焊一下,GPU挂了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显存都有可能 修好好禁止游戏 还有的修

禁止游戏还不如直接用集成显卡,

网友:
没有哪位师傅碰到过这种情况的花屏吗?给个经验,好动手解决

网友:
没见过这种花屏的蛮王和小兵都花成这样了地图居然不花,好像是只有移动的单位才花屏,希望楼主修好告诉我们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显卡芯片温度高不高,估计是显卡快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跟硬盘有关?那为什么用集成显卡又没问题呢?

要知道,你用集显连游戏都进不了,怎么知道是不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昨天修好一台跟你的差不多问题,不跑3D完全没事。一跑就花。后来干了显存就好了.

网友D:
     那些小白点是不是刷新一下就没了 啊?  是显卡虚寒的问题

网友:
我原来打神鬼传奇的时候就有这样的问题,在网吧里玩也是这样,网吧的显卡配置不低吧,我后来查阅各个资料,得出了一个结论,一般在显卡没问题的情况下,就是数据传输过程中,受到阻碍,可能是内存、硬盘、还有可能是CPU哟,因为现在的I系列CPU集成了显卡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跟硬盘有关?那为什么用集成显卡又没问题呢?

就这样跟你说吧,独立显卡是不是分辨率要高一些,那它是不是在传输数据的时候要大一些呢,那它是不是碰到硬盘坏道的几率就要多很多勒,而且我也只是说有可能,也并不是说硬盘就一定有问题

网友:
直接干显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知道,你用集显连游戏都进不了,怎么知道是不是硬盘的问题

用集成显卡是可以正常游戏的,不过帧数小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些小白点是不是刷新一下就没了 啊?  是显卡虚寒的问题

用鼠标框起来就会变少的

网友E:
发的图 看不出花呢,发的是集现的?

网友:
个人觉得是显存面大

网友E:
游戏人物后面有长长的影子。。。。 看到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外接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游戏人物后面有长长的影子。。。。 看到了!~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显存不过你先加焊一下桥看看我修台式机啊显卡的时候遇到过加焊桥好的

网友:
显卡挂了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弄显卡OK

GPU挂了解能亮吗。。还有,他只是待机才这样,可能玩游戏都正常
对头!一看就是GPU挂了!

网友:
怎么不外接试一下

网友:
呵呵,我的笔记本也一样,不仅游戏“拖尾巴”,还不时把鼠标箭头扯得支离破碎,换过不少系统、启动也一样,因为有备用的硬盘就突发奇想的换了一个,竟然好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集成显卡是可以正常游戏的,不过帧数小些

你不也说了,帧数小些,那在同样的数据传输过程中,帧数小的是不是它的数据传输就小呢

网友:
换加显卡吧 可能你用的是集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的图 看不出花呢,发的是集现的?

不是吧,小兵影子那么长都看不到啊?以为是游戏特效吗?

网友:
看这图,倒像平时超频显存等颗粒不稳定现象.既然外接显示器试过了,那么先降低显存或核心频率试下.

网友:
感谢各位原因找到了,是显卡虚焊的问题,我加焊了下就可以正常使用了,不知道能坚持多久啊

网友:
好像是花屏现象???  记得以前做维护的时候遇到过   拆出来然后扫灰尘  金手指再擦一擦   然后就解决了   不好意思  我知道这里是修硬件的不是做维护的  不过 确实遇到狗这样的情况 用这样的手法弄好的   不算是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