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一会就死机?

楼主(2013-06-14):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机说开机一会就死机进不了系统,他说换过几个电容cpu那个地方的不知怎么回事。
进不了系统

网友:
先调换一下CPU、内存条、硬盘显卡等外置设备。主板有很多故障是外置配件有问题所导致的。

网友:
看电容有空焊么 电容起波了没

网友:
就一个光板进bios都死

网友:
桥温度种么样,前天修一板就是这情况,客户换桥附近电容 后开机 桥温度猛增,(检查新换电容质量、焊工没有问题)然后找回客户换过的电容,同样6.3 1500 但规格不同,原板规格 6.3V 1500 直径1厘米 高1.25厘米 换好后的电容 直径0.8厘米 高2厘米, 果断换回同样体积电容,温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