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460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3-06-14):
一插上无线网卡,开机不亮就自动掉电反复重启!(更换几个好的网卡后依旧),在不插无线网卡的情况下,如果不上硬盘,则开机亮了,然后找不到硬盘引导后又掉电重启,反反复复!但奇怪的事发生了!为接下类,我发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只要拔下屏线,即使不上硬盘,机器也不会掉电,屡试不爽!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大神们,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个这样的现象插上屏线刚要亮机的时候就自动重启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期待大师出现

网友:
是不是供电不足啊,不接那么多东西了就不掉电啊,要么换个好屏或排线试看咯

网友:
还没有维修到,

网友:
是不是供电电流不够。你插上硬盘后量下3,5V是否会拉低/B460的机器先CMOS放电、刷个BIOS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