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这两天修的I5的机器

楼主(2013-06-14):
1:神州A430   故障:开机0.5A左右掉电,经检查+5V_S5电压没出,电阻R171的+15VALW电压没出来,测量线路路断线,找到+15VALW发出点,飞线解决。

2:HPCQ42_153TX 开机重启,开机电流0.6A左右重启,中间跳变了几次电流可以上到1.5A,就不动了,然后就重启了。量所有电压都出了。后来重值显卡好的。

3:华硕K42J 开机电流跳变几次到1.5A就不动了,换HM55解决。
备注:HPCQ42与华硕K42J硬启动到了CPURST#都正常。

这几款都是上I系列CPU的新款机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这样说得有点笼统。。。

网友:
以上的机器是按照上电时序来修的,第一台测量到了+5V_S5,电压没出来就找到问题了。连线后就可以亮机了。
后面两台机器一直量到CPURST#都正常了,就动了BGA。我写出来的目的就是如果碰到类似的机器,先量完时序后可以做BGA试下,至于做HM55还是显卡上面已说明

网友A:
请问楼主凭什么判断过了“cpurst” 后,才做b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凭什么判断过了“cpurst” 后,才做bga

用万用表量CPURST#电压(1.05V),因没示波器后面的寻址就没法测量了。我写这个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啊。

网友B:
楼主能跟我们讲讲CPURST#之后的ADS#之后的怎么测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跟我们讲讲CPURST#之后的ADS#之后的怎么测量了。

要示波器才能测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