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7551P 版本1.0,用电源EC-ON始终为高电平?单用电池可以开机正常显示

楼主(2013-06-14):
LA-7551P 版本1.0,用电源EC-ON始终为高电平?单用电池可以开机正常显示,华硕K43T,本来不出3VALW和5VALW的,断开温控PUI脚,出3V 5V电压,刚修出来的时候,用电源可以正常开机,电流跳变都正常,不知怎么的,现在就是EC_ON在用电源待机的时候始终为3.3高电平,使Q28导通,拆掉Q28,Q28的2脚始终为3.3高电平,(正常EC_ON在待机时为低,触发后为高)还有开机针上的电压在没有去Q28的时候会在3.3V~10V左右变,EC的工作条件都查过了,ACIN 3.3  LID 3.3 RSMRST 3.3,BIOS程序还特去网上买的,刷上一样,现在打算换EC看看,网上刚订

网友:
图纸在这里

网友:
请饼哥指导

网友:
这个好像是用电池开机第一次就是开启这个电源,如果电源供电的话有些可能一直开着吧。

网友A:
您的机器是电池能开机 适配器不能 ? 那您尝试转变思路,重点查保护隔离电路呢 ?

网友:
lz断开温控出3,5v电压这个没看懂,求大神解释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的机器是电池能开机 适配器不能 ? 那您尝试转变思路,重点查保护隔离电路呢 ?

恩,打算再查一下保护隔离呢

网友:
问题出在ACPIN上,这上ACPIN在电源模式和电池模式下都是低电平,去掉Q112,让电脑一直在电源模式

网友:
把一切安回原样 无待机来修,拆掉温控是直接把保护去掉了,安回原来的零件 我给你分析

网友:
图纸上传上来  明天我给你分析

网友B:
我给你说说第2个图的原理  个人意见 供参考
正常情况 D12 2 3脚都是高电平  在按下开关的时候 瞬间拉低2 3脚  2脚是连EC的 有个高低跳变就是开机动作,收到信号之后EC发出EC_ON到Q28控制脚导通,接地来拉低D12 3脚保持低电平。

网友:
起先在EC_ON这个信号上找出路,后来又回到保护隔离,ISL6251,ACPIN始终都是低电平,上电池也是低电平,上电源低电平是正常的,意思就是电源和电池信号切换出问题,干脆断了切换电路中间点,现在测试都没问题了

本人去了Q112后,电源开机和电池开机都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说说第2个图的原理  个人意见 供参考
正常情况 D12 2 3脚都是高电平  在按下开关的时候 瞬间拉低2 3 ...

是这个原理,一般仁宝的开关电压都有17V左右的,可以这个EC_ON在用电源的时候,就一直发出高电平,拉低了D12 3脚的电压,后来我发现在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问题可能不是出在这里,于是查保护隔离,ACIN在电池的时候也为高,不正常,在用电源的时候为高,正常,于是去掉PQ112,现在电源和电池一起用都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原理,一般仁宝的开关电压都有17V左右的,可以这个EC_ON在用电源的时候,就一直发出高电平,拉低了 ...

难道是电压比较器坏了?有没去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电压比较器坏了?有没去测试过

昨晚修好了,是去掉PO112,后好了装机了,现在仔细一想可以是PR131,这个47K的电阻变大了,导致5V上拉电压过不来吧,感觉PQ112用来切换电路 没什么效果

网友:
晕死,又返修了,现在问题用着用着会关机的,

网友D:
这个EC_ON在适配器的模式下,为低的话电池的电压就不会从PQ3到通过来,vin就会经过PD3和两个电阻并联之后一个电容延迟产生VS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EC_ON在适配器的模式下,为低的话电池的电压就不会从PQ3到通过来,vin就会经过PD3和两个电阻并联之后一 ...

现在是因为在适配器模式下,EC_ON为高,一直为高,怎么修都没思路了

网友:
反正肯定有个信号区通知EC在适配器的模式下这个信号应该为低,在电池的模式下这个信号应该为高。

网友(2014-06-30):
恩 路过 看看 这样回帖有下载积分吗?

网友:
插上适配器,EC发出ACOK吗?

网友:
有没有BIOS   提供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