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 AMD芯片组,电池开机正常,用电源开机,电流上电到0.6左右掉电不亮机!

楼主(2013-06-14):
      今天接一台HP CQ41 说是电源不开机,简单测了一下,电池开机正常,电源开机,上电到0.6左右掉电!拆机,实测公共端电压正常,各电感电压也正常,CPU供电也已产生0.9V,用可调电源测,待机正常,触发至0.6左右掉电,想到此问题可能是电源适配器问题,更换过两个原装的也不行,然后,刷了一个BIOS,刷过,可以亮机了,但就亮了两次,又恢复成之前0.6左右掉电的状态,这个问题,朋友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个人认为,各电感供电产生,CPU供电也已产生,至少说明保护隔离到公共端这块应该是没有问题!

网友:
隔离保护 这段的问题  EC保护了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的输入选择有问题,在电池、电源都在的情况下,保护隔离它不知道用哪一个了,就不出电压了

网友:
问题应该在电源选择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