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怪卡

楼主(2013-06-14):
修一块盈通主板,插内存槽处有一怪卡上面插的是DDR3内存下面却DDR2的插口,两个卡一上一下,上面是DDR3内存,下面是DDR2承载体,请问这个叫什么?

网友:
大家来指点一下呀

网友:
难道就没人遇到过这种卡么

网友:
真的没人懂了

网友:
这种卡是通用两种内存的,但不知道是不是能混插。

网友:
不通用的内存供电1.50伏,只适应DDR3内存,我拔出那卡,直接插DDR2内存不过内存显示D4

网友:
这东西是不是极少呢

网友:
断定,这种卡没第二人见过,

网友:
我将修复它

网友:
上图看一下呀

网友:
这个是DD2与DD3的过度板吧。上DD2就不能上DD3。不能混插。

网友:
完美搞定,另外买来一块DDR3的转换卡拆下来坏掉坏卡,组合

网友:
就是普通的转接卡,TB上一把一把的。

网友:
LZ上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