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n68t-mle v2发现通病

楼主(2013-06-14):
   先说点题外话,从上次发关于技术贴至今有一年了,在以往的日子中并不是说我不关心论坛,我也每天签到,是论坛伴我成长,在这里向论坛的朋友们说声感谢!
  只是我觉得一些故障太简单没必要发贴。今年自己开店,生意不是很好,台式机主板修的比笔记本多。现将我发现ASUS m4n68t-mle v2主板通病作出介绍,供大家参考,少走些弯路,为修板节约时间。
  主板:ASUS m4n68t-mle v2
   故障现象:代码EE   并伴随一长两短报警,明显为内存不过
  维修过程:换U,换内存无果。 上假负载,无内存复位。VDDSPD无。从主析背面飞线故障修复。
这块是早上同行送来的ASUS m4n68t-mle v2主板,还在保内,因为反厂太久,所以直接给我维修。
其中还有此通病的还包括:ASUS M4A88TD-M
下面上图:

主板正面:

原机BIOS备份: ASUS m4n68t-mle v2

网友:
我也碰到几个也是这个3.3V的供电没有。就近找3.3V接上就行

为了验证此故障的普遍性,有修到过的请跟下贴。以后有朋友修到了也请跟下贴。

网友:
看了很多你的帖子,总能抓到重点,技术不错。

毕竟现在台式占的比列比笔记本高,所以台式主板修得比笔记本多这正常。

网友:
飞线感觉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这故障出现的确实出现的很频繁,也容易修,谢谢分享!      我现在经常遇到些DDR3  内存不过的板,共同现象是内存供电.时钟电压都正常,但内存复位1.5V却怎么也出不来,  有时加焊下南桥好了, 加焊南桥美好的我换过南桥也没用,  求大师指教~~!!!

网友:
菜鸟 看过了很有用 谢谢你 顶....

慢慢来,以后碰到这样的板只须两分钟,发现不过内存可以直接测试VDDSPD

网友:
昨天修到两块同样的故障,一个是华硕的,一个是联想的绿色的,都是AMD的U,都是背面SPD供电的线路烧断了,很明显,都是客户自己弄内存了,因为蓝屏,微软的功劳,但客户打死也不承认是插反了,估计是没有插好,

此主板无明显烧断痕迹,用放大镜看过,根本看不出,说明内部断线了

网友:
我想问下,是从哪里飞来的线呢?

VDDSPD是从电源接口橙色线那里,从以上图片中应该可以看出啊,我拍照技术还是不行吗?

网友:
这个没有vddspd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板子中也有华硕的,不过说电源线在表面肉眼就看到了,还有个盈通的是内部短线就看不出来,打电压才知道的,估计都是内存没插好,要是插反了应该有烧金手指和插座的痕迹!!

我修的都是裸板,根本看不到内存。

网友:
哈哈有学到点维修经验,记下来

灌水可不好哟。

网友:
这么早就爬起来了 啊,我刚来基地学习完主板,没修好一块板,好伤心啊,也只能总结些你们的维修实例经验啊

网友:
看过了很有用 谢谢你。

网友:
如果在图上能标注一下就能看懂是哪里了。因为背面,看不出是哪里来。

没细看吧,最后有一张正面图,内存和电源接口几乎平行,也能猜到飞的是橙色线了吧

网友:
以前修过一片七彩虹的板子,也是内存无3.3V,仔细观察发现主板上的线烧了,我就用细铜丝飞了过去,可一开机铜丝又烧断了,客户是2根内存,只插一根就不会烧,没办法,换了一根很粗的线,再开机就没事了。客户是上的2根4G内存,同时插上结果电流过大就把铜丝少了,可能这板子设计的时候最高也就支持4G的,超了就会烧了

网友:
楼主好象内存是没有复位的吧,求拍砖

网友:
楼主经验对我们这些新手很有帮助呀

网友:
这个问题貌似看过了,其实是内存SPD3.3V电压没出来,不过内存,飞线是个简单方法,大家赚到钱就好

网友:
楼主技术很给力 不给打点胶

网友:
你这板的烧断点,有可能在内存槽的下面,仔细的观察,供电一般不在板层中间

网友:
楼主是直捣黄龙啊、  内存复位 是持续的3.3V吧?  还是 HLH 或者LHL的跳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