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Book 4411s CPU供电0.9V

楼主(2013-06-14):
用直流电源供电,开机能到0.85A就不动了,键盘的大写字母灯闪(CAPSLOCK),主板上的3.3V、5V、1.1V显卡供电、1.5V内存供电、只有CPU供电为0.9V,感觉有点低,CPU电源管理芯片为TPS51620,芯片的5V供电,1.7VER正常,VID电压有两个为1.0V,其余为0V,并且芯片的VRM_PWGOOD为3.3V,怀疑51620有问题,正好有个就换了,换后还是没有任何变化,换过内存、CPU,故障依旧,因为手上工具有限,没有示波器,看不了波形,也没有假负载。还有可能是什么地方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3-6-15 22:09):
问题已经解决,是显卡虚焊引起的故障,刚开始就判断是显卡故障,就是没有去动显卡。

网友:
4411S的显卡容易坏吗?我接触的故障本比较少,对通病了解的不多。

网友:
按你描述的问题,估计真是显卡。。。

网友:
你插PCI-E的跑马卡看看,是不是跑04 07还有跑04 01的。我现在也有就是跑04 07就不跑,还有块跑04 01也在搞。

网友:
PCI-E的诊断卡插了两个本不跑码后,早忘 了还有他呢。

网友:
因为手里工具有限,就拿走找同行修了,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打了红胶的显卡照样会出现虚焊,打胶还有多大的作用呢,厂家也就是给维修增加难度而已,看了别人的处理过程自己学习了些东西。

网友:
我接触AMD的比较多点

网友:
这显卡虚焊跟打没打胶没关系,是核心虚焊。

网友:
楼主 你这个铜牌维客难道是刷出来的?  修好了就行了,VID图纸上有解释  那几个VID就是那个电压的。
闪灯是HP的自检了  CPU肯定是过了的。就算潜水潜来的铜牌 也应该知道啊   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