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9435A怎么是复合双管的

楼主(2013-06-14):
修到一台17液晶 灯管不亮 没灯管 下面两支是不亮的 上面两支一支暗一支红 好不容易换好了 装上后 驱动板冒出了青烟 打开看 有个9435A上烧了个白点 查这个资料 是个P沟的单管 可看电路上 这是个复合管呀 因为单管的D极上4个脚是通的 这个D极是分两路的 奇怪了 查不到这个双管的资料 求助中 显示器型号是联想的LXM-L17CH   求知道这个管的师兄指教 谢谢了    难道用双P的管吗

网友:
在废板子上找,只要电源,地,输出,信号各引脚功能都能对上就能用,我从来不看型号,代换管子其实很简单的,没那么复杂。无论什么复合管,MOS管,对引脚,对上就能用。如果个别用于大功率电流输出的需要考虑电流够不够。你这个不存在电流不够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