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HWPG信号是怎么发出来的?

楼主(2013-06-14):
求教好心人,我请问一下在有PD7反向接在电路中的情况下,PGOOD信号怎么能到达HWPG呢?PD7二极管为什么要反接在电路中呢?

网友A:
在广达笔记本中,只要其中任意一个PWRGD没有起来,HWPG就会被拉低,HWPG被拉低,EC就检查不到HWPG这个信号,就会停止发出MAINON和SUSON

网友:
同问?也碰到过,但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是钳位的,由其它芯片的HWPG上拉后输出。你要查全图的HWPG。

网友B:
这个二极管是钳位的,由其它的芯片输出HWPG上拉输出。你要查全图的HWPG。

网友:
保护芯片,防止hpwg短路烧坏芯片。。。

网友:
2级管有个嵌位作用,正极电压大于负极电压(2级管的压降)

正解

网友:
这个芯片的工作正常内部就会开漏输出高电平。PGOOD就不会拉低,这样二极管2边电压都高电平,所以HWPG就还是高电平,HWPG一般是上拉了一个电压。。。。

网友:
pu1的13pin的PG若为低的话,将拉低HWPG信号!看看月饼老师的《大与门》的帖子会有启发。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答,懂了一半了;
追问下,二极管都是正向导通的呀!
但那个二极管不是反向的吗?信号怎么能通过去呢?

网友:
稳压二极管一般都是 正极接地 负极接供电  挡供电大于正常值的时候  会让二极管直接导通接地、起到保护作用。但是在这样的电路中起到什么作用呢   哪种说法正确呢  是 HWPG这个信号是通过二极管反向送过来的呢? 还是 HWPG 本来是上拉过来的    忘高手进一步给解答下。。跪求~~~~~~~~~

网友:
肯定是钳位的,有高电平时就通了

网友:
楼主真好 懂了一半了 我看了半天 没看明白    唉

网友:
终于搞明白了,,其实那个信号过不过来无所谓,在HWPG这端(也就是二极管正极),它需要的是高电平,而这个3V高电平,通过电源提供;若HWPG信号之前的任何一个信号有一个为低,那么二极管导通,HWPG会被拉低,后续电路不工作!

网友:
没看明白  真希望 有个大师来解说解说

网友:
这个很容易理解:此二极管的负极外接上后3.3V,当EC这个脚为低电平时,就正向 导通,从而拉低了负极的 电平,当EC输出电压大于负极时,二极管就截止。该脚并不是你想象中的从EC脚输了高电平到外界的。该脚的电平总是二种状态,导通与截止。不会向负极输出电压的。只是给外界提价2种状态罢了。明白了吧

网友:
这个二极管应该是隔离作用。上面说的钳位不知怎么理解的。

网友(点评):
为什么说它是隔离作用呢,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C(2014-05-26):
引用 网友A:
在广达笔记本中,只要其中任意一个PWRGD没有起来,HWPG就会被拉低,HWPG被拉低,EC就检查不到HWPG这个信号 ...

能不能说明一下“MAINON和SUSON”这两个信号,先谢了。很重要 麻烦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二极管是钳位的,由其它的芯片输出HWPG上拉输出。你要查全图的HWPG。

hwpg是不是就是各DC的小PG汇总后传给EC的那个PG?

网友:
楼主没搞清楚稳压二极管的特性,它有个反向峰压值,趋过这个值反向是可以导通的。同意5#的说法你要杳看全全图的WHPG,只要有一个PWRGD没有起来,EC就收不到HWPG

网友:
也就是说二极管的正极只有高、低两种状态,高就正常,低就导通。

网友(2014-06-25):
HWPG要确保所有系统供电都正常

网友:
是各路主供电PG信号的汇合(相与),其实只要你了解二极管的特性就知道为什么了,假设有某一路供电有问题,那么这一路供电的PG就为低电平了,然后这个二极管就会导通接地,然后就咔嚓掉电!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说明一下“MAINON和SUSON”这两个信号,先谢了。很重要 麻烦解释一下,,,

这个开启电压的信号呀,主板有很多电压,都这这两组开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开启电压的信号呀,主板有很多电压,都这这两组开启的

都分别开启哪几组供电 一般先后顺序是怎样的?

网友:
每组供电都有一个芯片,而每个芯片在供电正常后,后发出一个PG信号,合起来就叫HWPG

网友(2014-10-02):
学习了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