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毒霸打补丁后可能导致蓝屏

楼主(2013-06-14):
12日消息,今天网上有大量金山毒霸用户抱怨,称安装微软补丁后系统崩溃,电脑出现蓝屏、开机后显示“登录进程初始化失败”等情况。经过专业杀毒网站精睿分析,原来该现象是金山毒霸与微软KB2839229号补丁冲突造成的。

通过网友上传的蓝屏DUMP文件分析,金山毒霸的驱动kisknl.sys挂钩了Windows内核文件,但没有判断内核版本。而用户安装微软补丁KB2839229后,Windows内核文件更新,被金山驱动hook的函数也随之改变,但金山毒霸依然按照原方法hook,从而导致系统崩溃蓝屏。

由蓝屏DUMP文件的分析结果可见,蓝屏点位于nt!KiSystemServiceAccessTeb,其中有金山毒霸驱动程序kisknl的钩子,这个钩子的字节还原没有考虑系统打补丁更新内核的情况,属于金山毒霸的严重BUG。

目前,最新金山毒霸2013官方下载已经修复这个问题,已经中招的用户进入带网络的安全模式,升级一下毒霸到最新版本,重启电脑即可。或者下载最新版金山毒霸jinshanduba.org.cn

网友:
360还不是一样的哦.有的机器安全模式都进不了.  进PG装系统都蓝屏怎么整

网友:
卸载金山毒霸就可以了

网友:
这就是用第三方软件补漏洞补得,我就从来不补,杀毒软件用它杀毒就算了,你非用它干别的有时就会出错

网友:
我的台式机就遭遇了,还是把更新关了好

网友:
现在已经正常可以升级啦。

网友:
卸载金山毒霸

网友:
之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找到那个不定删除就可以了,实在不行就重做系统

网友:
和金山的软件没有任何关系,前天我还真遇到补丁不断重新启动的电脑,里面没有金山的任何软件,卸载补丁后就好了。

网友:
没事蓝蓝屏 这样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