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泰信APS3003S 电流乱跳,如何维修?

楼主(2013-06-15):
求助 安泰信APS3003S 电流乱跳,如何维修,本人没有修过电源求高人指点!

网友:
把面板上的4个调节电位器 全部换新的就可以了,我已经换了两次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电压乱跳,你的怎么是电流跳?

网友:
一般都是电压乱跳

网友:
去迅维商城买4个电位器换掉就好了,我换了一套

网友:
查电流表部分的电容,我的之前也出过,有小贴片电容损坏。

网友:
通病来的,很危险的,换吧,我只换调电压的,用得最多的坏得也是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