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A 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3-06-15):
同行拿来一台联想F41A 说是不开机。 拆机一看下一跳 整个机器被整的不成样子了发现 发现好多电路都被动过连南桥都被拆了而且用个胶带纸贴在主板上的。19V 接口的电源连接线被焊开了。可能是怕短路上一个维修员随便处理了一下就装机还给客户了。看着板子一股火就上来了。好好的板子被搞成这样,有点生气。没办法开始搞吧 焊接好电源线,直接通电试机,发现机器有0.045A的待机电流。但是按开机键无反应。测量一下待机+3V +5V 发现无电压。而且这个电路被动的一塌糊涂。清洗了一下。稍微好些了。

测量了一下17脚和18脚有5V正常 6脚 SHDN#只有1.25V   20脚只有4.5V    3,4脚为低电平只有0.3V 不正常。3,4脚的控制电压受控于MAINPWON 信号。查找图纸来自两处,分别是PQ47 和 PD6

直接拆掉PQ47没变化。重点转移到PD6 ,PD6受控于。PU1B 7脚 。测量为低电平。PU1B 是一个比较器当5脚电压大于6脚。7脚为高电平。实际测量6脚有电压。5脚为0V  5脚0V 意味着 PR18 根本没送电压过来。就算 PQ5直接导通也不至于导致电压为0V 直接确认 这里有问题。。测量了PR18输入端也为0V 。而PR18一端连接与B+ 而这个B+电压是由 PR2 PR3 PR4 PR8 并联然后接VS 电压  而来。。。 实际测量VS有18V左右 。而PQ1 3脚有5.5V 1脚4.5V 。

实际测量PR18另一端也为0V 看来是断线了。飞线一根有4.5V 电压了。但是待机电流依旧。3V 5V 依旧为低电平。 突然想起来,既然3,4脚电压不正常。先断开看看3V 5V 是不是有电压输出。就怕这个电路也被弄坏了。断开了PR322   3脚,4脚有电压了。测量下输出。发现 3.3V 有输出1.2V 5V 为0 。这里走了一点弯路测量了那么久就是没有测量过公共电有没有电压。顺手量了一下。晕了。公共电电压只有4.5V 一看到这里心里就明白了。估计是保护了 以前修过这个机器公共点电容短路引起保护挺多的。三下五除二。直接开烧。不管那里短路测量也不测了。从共公共点输入了3V 电压发现确实短路但是电流没有特别大。慢慢加大电流到7V  发现电流到了1.9A 了。然后用收到处摸。发现有发热的地方。如图

PQ22 严重发热。 看来问题这里短路了。PQ22是1.8V 的上管。拆了。测量下管也短路。拆了两个还短路。又拆了PC66 ,还短。最后拆了PU7芯片恢复正常。 拆了后直接接电源试机发现电流恢复正常待机0.01A  3V 5V 有输出了。补上烧掉的电路。。换上一个新南桥。一切OK没什么太大问题。维修结束。不过这里走了弯路应该,实现测量共公共点电压。然后如果电压偏低肯定是保护了。修好短路之后再修其他的。。。再这里我再强调一下。就是那个PR18和PQ1的线断了是吧。。我发先去掉这个线。就保护了。跟原先一样也是公共点只有4.5V 跟短路了差不多。可能就是这里才使上一个维修员,陷入了困境。正常时复测B+有18V              当电路保护时候。 PQ9 PQ10 都处于截至状态。这俩管受控于PQ17 ,只有当PQ17导通 PQ9和PQ10 才正常工作

PQ17 受三个信号控制 正常时PACIN   ACON   为高电平 ACOFF 低电平  ,在短路时候测量了PACIN 为高电平正常。ACON 不正常为低电平。。ACOFF 当时也是正常的低电平。。好了不多说了。当时维修思路不是特别清晰。回过头来看看不正确。下次就知道了改改呵呵

网友:
“整个机器被整的不成样子了发现 发现好多电路都被动过连南桥”
         楼主,都换了这么多的部件,这种机子应该换板就行了,别修了,惯坏了这种人,能用得了笔记本多数是有钱人,就是想咱们帮他省钱,客户的心里你永远是满足不了的,别搞得维修就是神,能起死回生,医生还有不治之症,何况电脑,我们帮不了他们能省多少,也不值得帮。想想吧,其实就是他们的贪婪心做怪,大家说呢

网友:
楼主 第4张图的时候 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了  公共点应该是18V才对、 4.5V明显不正常的、 是ACOK    和ACOFF 出来后造成的保护了吧?

网友:
能 修就修 ,可能下修的划算不?

网友:
先主要測一下ACOK 和ACOFF 兩個條件.

网友:
R18无电,楼主就应该检测19伏有无了,这个仁宝点火回路。很经典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啊,精华帖应该啊

网友:
楼主修电压前,没打各供电阻值的吗

网友:
这个仁宝点火回路。很经典了!
楼主直接测公共点就好了,弯路走了一圈又回公共点了。
谢谢楼主经验分享!

网友:
LZ一开始测量8734的时候就没发现20脚V+电压只有4.5V是明显不正常吗?为什么还是要先查开关信号去了呢?这个思路不正确。V+电压不正常肯定先把V+电压修正常了再进行下一步维修的。

网友:
点火电路就是啊,4.5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