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英特尔集成965芯片组开机不显电流0.78-0.7左右不动,七声报警

楼主(2013-06-15):
V3000,英特尔集成的板子 就一个965的北桥 无显卡 故障表现为开机电流0.78跳为0.7左右不动了就,然后七声报警,滴滴滴滴停一下滴滴滴  有没有哪位仁兄修过这个问题的 北桥加焊过了 看论坛没有说修过七声报警的。。。。

网友:
感觉没过内存,北桥换个看

网友:
要是内存换过了几只能换北桥了

网友:
先加焊北桥试试,实在不行换北桥。

网友:
路遇联想一机C466A 也同样问题

网友:
楼上是怎么搞定的

网友(2013-08-01):
就是内存和北桥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内存试试 不行再看看北桥是不是挂了:gl40的北桥遇到好些个 都是加电 但是不过内存 换过桥之后就好了!没法说  只能试试吧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不过。。

网友:
我也一台一样的  换北桥还是一样的  bios也 换过  没用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好了没

网友(2014-11-13):
这机器遇到一个北桥坏导致4分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