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珠 钢网老拿不下来 焊膏好粘!求助

楼主(2013-06-15):
新手 刚刚买BGA(CF-260)
网上卖的可加热钢网
80多一瓶的NC-559-ASM焊膏(用后好粘啊)
植珠后钢网和桥贴的好粘啊 怕把桥弄掉点,2次都拿不下来
请教前辈老师给予经验!
还有就是拿下来后 需要洗桥么?上面好多粘粘的焊膏!!!!!!!

补充内容 (2013-6-22 17:19):
经过不断的练习 我已经成功换桥啦!!!钢网拿不下来可能与焊膏的多少油关 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控制不好 可能与不好拿有关系!现在熟练了!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A:
NC-559 是那么粘么??????????????????

另外新买的绿油 刚刚用 怎么那么稀啊 颜色浅淡  我抹上了 1天一晚后 拿手就抹掉了! 10块一罐那种
是不是刚用的时候水多啊!里面就浓密了??

网友:
要用灯光烤

网友:
用风枪吹十秒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宝贵经验!

网友:
钢网是热的时候好拿点,绿油还要用风枪加热的

网友:
植株结束后,不着急拿下来,就是在热的时候,继续涂一层膏。然后用风枪吹,等稍微凉一点了,左摇摇,又遥遥,自己都掉下来了

网友B:
我是用洗板水边洗边拿

网友:
植好球  十秒 拿 好拿

网友:
用摄子从四个角的那个珠子慢慢的往下按。
取下后加点焊油。直接吹一次。防止虚焊!
我用的是PSI的焊膏。很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洗板水边洗边拿

洗板水去拿的话对珠子不好,比较容易腐蚀珠子,有的珠子会被腐蚀掉一些,可能导致上板的时候不是全贴或者不稳定

网友(点评):
这个做完本来就得洗。没感觉有什么不好啊。。。

网友:
学习中 这几天刚买了280T在测试中

网友D:
如果真的确定是焊膏粘性比较大的话,在植完球之后,可先把芯片和钢网放在洗板水里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NC-559 是那么粘么??????????????????

另外新买的绿油 刚刚用 怎么那么稀啊 颜色浅淡 ...

绿油是要用紫外线固化的,天气好的时候放在阳光下晒就行。

网友:
不至于吧,没哟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绿油是要用紫外线固化的,天气好的时候放在阳光下晒就行。

十分感谢您的回答 我去晒晒绿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真的确定是焊膏粘性比较大的话,在植完球之后,可先把芯片和钢网放在洗板水里面

谢谢指教 这招应该可以!

网友:
上面说的腐蚀其实可以忽略不计的,我一般都是暖的时候就取下来了,要是难取的话就泡在洗板水里,一两分钟,就好取了。

网友:
若我猜得沒錯,你那瓶焊膏應該不是正品,建議你換個焊膏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洗板水去拿的话对珠子不好,比较容易腐蚀珠子,有的珠子会被腐蚀掉一些,可能导致上板的时候不是全贴或者 ...

一般是做完洗钢网,怎么会去洗桥??而且桥也不应该有要洗的地方啊。。。我的意思是做完桥很热的时候不能用洗板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