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楼主(2013-06-15):
一块S220主板,板号:LA-7041A    这个机器摔过,AB壳坏,客户在没有拆以前。。可以用外接用,拆出来后换完AB壳以后,再装报:thermal sensor  error   掉电。。换掉温控后不报错了。。但还是一分钟左右掉电。无论插不插内存都掉。在BIOS里也掉,进系统的时候也掉,不插内存也掉。(PS:这台机器不能用万用电源。。必须用原装电源,,因为用万用电源。。小伙子把EC给烧了。。换了一个EC  ),又换了二个EC  故障依旧。。开机电路的每个信号又测了一遍 ,都正常 ,所以不可能是开机电路的问题 ,所以怀疑还是温度这块的问题,,但不知道还能修哪块。求思路

网友:
能告诉我为什么用万用电源会烧EC吗

网友:
有可能是由于用万用电源上中间针的电源过高。。。

网友:
有好多主板都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