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I系列钢网问题

楼主(2013-06-15):
求救 I系列钢网问题,I系列用个代PCH IC钢网共有几种,锡球多大

网友:
0.3 0.35的锡珠

网友:
珠子太小,植锡压力山大

网友:
可以植球,就是有点浪费

网友:
直接买新的换  植株太麻烦

网友:
买个算了,植株太麻烦

网友:
搞个好点厚点的网,配0.35的珠子,我的经验是这样的:别指望一次植好,第一次植上百分之8 9十以上的珠子,再洗好芯片和网接着植第二次,这次可以分区用镊子轻压着网一部分一部分植好,这种芯片是有些麻烦,要有点耐心,现在我徒弟都植很顺手了,只是相对麻烦点而已.

网友:
如果有厚的钢网,刮锡膏是个好选择

网友:
越来越小了,工具也要与时俱进啊。

网友:
植珠前把钢网洗干净再用风枪吹赶干,就可以一次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