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第一次有机会维修LED液晶所了解的知识写一篇LED液晶维修的入门文章供大家参考!

楼主(2013-06-15):
借第一次有机会维修LED液晶所了解的知识写一篇LED液晶维修的入门文章!供大家维修参考:
(注:此帖我2011年时在别的论坛发表过)
  前几天,一客户拿来一台HKC 9811A的19寸LED液晶来修,我一看还没有过保,我建议客户送去保修,可是客户说返厂保修时间太长等不了,说让我动手搞定它!
  客户描述说是电脑一夜没有关机,第二天起来就发现显示器里面冒烟了,随即显示器就不通电了,第一次接触LED液晶,心里没有底啊,不管3721先拆开看下,看看是哪块烧坏了。
拆开液晶后的屏下面的样子:(查看一般Led液晶的构成及组成)

屏型号:

驱动板特写:

大家通过图片看到,LED液晶要比我们传统LCD简单一些,一块信号驱动板和一块升压板,此升压板不是高压板。
升压板特写:(正面及反面)

大家可以看到此客户的升压板已烧坏,且烧的不轻啊!没有办法进行维修了,只能找升压板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升压板:
此升压板上有两个接口,一是从驱动板那边过来的,一个是通向屏上的!通向屏上的是以软排线的方式与屏进行连接的!
一般是10P软排接口!此板也是10P软排。些接口的作用是将升压后的电压传输给LED屏上的LED背光!
从驱动板过来的接口是6针接口,引脚定义是:12V 12V EN(背光开启信号) PWM(亮度调节信号) GND GND
现在问题已确定,不过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一模一样的板子,看样子只有生产它的工厂里有此板了。没有办法只能找代用板来用。可是代用板也是找了N久啊,我这个板子是单10P软排接口,找了N久找到的全是双10P软排接口的。心里就有这么一个疑问,双10P的能不能代用我这个单10P的呢,这个只有自己拿到代用板后实践一下才能知道!
看下通用板的样子:

大家看到了吧,代用板是双10P的接口,原来的是单10P的,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确定代用板的与驱动板接口的引脚定义是否一至,如果不一至要进行修改!
经测试引脚定义完全一至,让我省了不少事啊~~~也是12V 12V EN PWM GND GND
直接接上,然后再将屏与升压板的10P软排接口接好,此时的板子是双10P接口的,接屏的软排线随便接一个软排接口就行了。
见图:

物理上的代换工作及连线已全部完成,现在就等通电测试一下屏能不能亮,能不能正常工作了!
接上电源和VGA视频线看图:

经测试屏幕能正常点亮,至此维修工作结束!
总结:
  我们从中验证且学习到了使用的代用板虽说是双10P的,不过可以用来代用单10P的,且此升压板不会像我们LCD液晶上的高压板一样,需两路同时工作,一路不工作就保护断电!证明双10P只用其一路也是可以的!
随说维修不复杂,不过这些毕竟是第一次接触,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做一步学一步,总结一步,学习一步!此文目的供大家进行LED液晶维修时有一个参考,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网友:
n能不能发下图片?我没看到图片。。。

网友:
图片看不到呀

网友:
无图 无真相  希望给个图片

网友:
什么都看不到,兄弟

网友:
我们从中验证且学习到了使用的代用板虽说是双10P的,不过可以用来代用单10P的,且此升压板不会像我们LCD液晶上的高压板一样,需两路同时工作,一路不工作就保护断电!证明双10P只用其一路也是可以的!
楼主辛苦拉 我也修过 LED 不过都是驱动板故障 还都是单6软线,  没遇到过升压板坏的  我之前有过双软线升压板能不能接单软线正常工作的疑问,但一直没机会验证  今天看了后 学习拉!!

网友:
你说的代用升压板实际指的是电源升压一体板吧。这样的一体板好像没有啊。

网友:
LED显示器 比LCD显示器 简单不少..搞清逻辑关系了 很容易搞的.我虽然不修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