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壳MOS管怎么改求大侠进来看看瞧瞧

楼主(2013-06-15):
    看图纸一共6脚内部 G  S                                          实物测起来  外面D级好像都是相连的这个怎么改哪位大侠改过求教了

网友A:
图片好像发多了  这个哪位大侠改过求教了

网友:
买一样的型号直接代换方便

网友B:
b460撒,我改的怎么都烧呢。我都没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460撒,我改的怎么都烧呢。我都没招了

是呀我看了一下都没有办法下手 大侠冒泡撒

网友C:
用普通的管子代换就行,把管子反过来焊上,多加点锡。论坛上有个人,焊的特别漂亮,直接代换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普通的管子代换就行,把管子反过来焊上,多加点锡。论坛上有个人,焊的特别漂亮,直接代换就行,

直接代换了的话就上管D跟下管D直接连一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图片好像发多了  这个哪位大侠改过求教了

就改那种普通  我该过没返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就改那种普通  我该过没返修

改普通的D 级就跟D级相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改普通的D 级就跟D级相连了

你从焊盘上引线出来  在连到普通的MOS管上就可以了

网友E:
那两个通的,是外壳,本来就是通的,你找下MOS的G极,和D S极,区分开来,就会改了!

网友:
另外,如果要改下管的话,要用两个MOS,,因为那个大的,里面是两个MOS,,上面那个是一个MOS管,,所以,,一定要注意功率,,,MOS管,可以用CPU核心的PWM所用的上下管来代替!!

我上面这台机,已经有三个月了,,没有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两个通的,是外壳,本来就是通的,你找下MOS的G极,和D S极,区分开来,就会改了!

D级好像就是铁壳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从焊盘上引线出来  在连到普通的MOS管上就可以了

哥们。。像你说的这样改散热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两个通的,是外壳,本来就是通的,你找下MOS的G极,和D S极,区分开来,就会改了!

你把管子反过来焊,就不用那个飞线了,

网友:
把mos管反过来放,适当剪短引脚,刮开pcb板g级保护漆就不用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从焊盘上引线出来  在连到普通的MOS管上就可以了

反正我改过  没返修   是在不行 在网上定了  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管子反过来焊,就不用那个飞线了,

还是不懂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找个点位图看看

网友:
这管子市场上有的卖,价格也不高啊,干啥要去改呢

网友:
备了好几个,到现在还没用上,客户运真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