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 AMD独显 掉电求助

楼主(2013-06-15):
如题 CQ42 版号DAOAX2MB6E1 现象为触发瞬间掉电 有时电流能上1.4 有时到0.8 有时只有0.2 不固定 已换EC 重植过南北桥 故障依旧 忘有修过的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换过CPU没?刷过BIOS没?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同样的机子,,同样的问题。还在研究中,,修好了回复

网友:
EC  BIOS 刷过没有, 上次碰到开机掉电刷那个就好了

网友:
开关键是在主板上的吗,如果是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2014-07-07):
其实有时等你把主板野换掉的时候才发现是开关坏了

网友:
楼上是不是说真的啊?开关坏了?

网友:
不用考虑,做北桥吧。北桥问题。我试过几台机了。

网友:
换个CPU试下,有可能是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