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8不显示---急

楼主(2013-06-15):
dell 1458屏坏,原屏还可以显示,换屏不兼容报警但是有亮度,关机瞬间正常显示。后来订新屏两块,一个奇美,一个号称是刷过码片的三星,为了测试,接第一块奇美正常,换第二块报警无背光,结果问题来,再接回第一块和原屏都不能显示了。求解。
无背光

网友:
COMS 放电了吗~

网友:
原屏码片程序很重要

网友:
cmos电池,放电不解决,看了下波形,应该是正常了。

网友:
DELL的机器有的需要把原来的坏屏 码片换下来的 那样才行 你试试呢

网友:
码片问题 !。。。。。。。。。。。。。。。。。

网友:
现在是原来的自带屏也不能显示了呢,还有开始测试能用的屏都不能用了,外接正常。。。。。

网友:
dell挑屏,把原平的码片换新的平上就行了

网友:
码片问题,或者屏被你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