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开机不亮,奇怪问题。求围观

楼主(2013-06-15):
(图片)

网友:
那个电容干掉了吗?

网友:
南桥背面的那个rtc电路的那个电容 量量有没有变质

网友A:
cpurst是北桥发出,查北桥的工作条件,南桥有问也会不出CPURST

网友B:
南桥复位正常就到北桥复位CPU。不过先查下南桥的谐振电容吧,嘿嘿。

网友C:
pltrst都有了,应该南桥没事了,只能是信号没传到U了,查总线和U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pltrst都有了,应该南桥没事了,只能是信号没传到U了,查总线和U座吧

但是只有碰下南桥晶振才会出来,感觉是南桥时钟不正常引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南桥复位正常就到北桥复位CPU。不过先查下南桥的谐振电容吧,嘿嘿。

主要是南桥和谐振电容都换过了,没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rst是北桥发出,查北桥的工作条件,南桥有问也会不出CPURST

感觉是南桥时钟有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南桥和谐振电容都换过了,没招了

那就查下北桥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查下北桥工作条件。

北桥也就查查供电,其他也测不到,北桥已经换过一个

网友E:
可以换南桥啊,呵,打一下两个晶振对地的阻值对不对。

网友:
先通病,在动手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换南桥啊,呵,打一下两个晶振对地的阻值对不对。

晶振,南桥都已经换了几个了

网友:
不会,帮不了你忙,进来看看学习

网友F:
我记得好像要总线正常。CPU复位才会有,看看总线吧。如果你要测一下什么地方的电压啊之类的我可以帮你量量,刚才手里有一台进水机已经修好等键盘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好像要总线正常。CPU复位才会有,看看总线吧。如果你要测一下什么地方的电压啊之类的我可以帮你量量, ...

总线不知道怎么测啊,插诊断卡吗?我这也有一个同样的料板。没用的,该换的都换了

网友:
干掉那个电容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