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出现一道竖直的亮线,症状如下

楼主(2013-06-15):
液晶显示器出现一道竖直的亮线,初期一道,用手拍打显示器后消失,过几天又出现,同样拍打后消失,后来任凭怎样拍打也不会消失了,并且又出现了一道亮线(第一道是红色的,第二道是绿色的),现在拍打第二道亮线消失,但还会随机出现,怎么修啊?盼高手指点

网友:
亮线  屏坏..专业的设备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网友:
屏线问题、信号缺失都会引起这样的亮线。

网友:
屏的问题 。一般专业修平的可以搞好

网友:
靠拍打想修好它,难,你是不是想自己修呀?告诉你,维修不是那么简单,找人修吧

网友:
送维修,可能是灯管,也可能是电路板那个有问题

水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很大  你拆开把屏线擦擦

网友:
先插拔一下屏线,如果不是,那就是屏上的软排线问题了

网友:
放弃把 搞好也会返修

网友:
亮线有好多总.修好的机会好小.要有压屏工具

网友:
方正、美格出此种故障较多,不过差不多要坏完了,没得修,也没法修。压屏100多RMB,还怎么收维修费。

网友:
怎么看不到你发的图片,是不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 也会的 有时候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不过是横线,时有时无,好像基板接触不好

网友(2013-07-15):
症状没有消失,最近又出现一道蓝线,拍打消失。红线如图所示

网友:
屏幕上的软排线脱焊,压屏吧

网友:
不值得修了,上边贴模组坏了

网友:
有亮线,百分之百是模组的问题  这种COG封装的,拍打会好,说明是虚焊了。但是要从根本解决问题 要用压模机。市场价  80到100. 成功率不高 有风险。

网友:
亮线一般屏了,能用就用吧,不必纠结

网友(2014-11-12):
这个应该是屏和PCB板之间的屏线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用键盘的print screen/sysrd键抓的图怎么不显示红线?

截屏和你显示器有关吗?截的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