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21WD 无信号输入 6PIN IC坏 已修复拆除两6PIN IC 就OK

楼主(2013-06-15):
联想L2021WD 无信号输入 6PIN IC坏   IC位号E101  型号C16BH   请问这是个什么东东。有没有代用的型号?

网友:
这个一般是静电保护二极管,集成的双向

网友:
这个得买新的或坏板上拆,新的得看图纸,图纸上有具体型号,元件上标的那几个简写字不是型号

网友A:
实在没有,直接拆了就好

网友:
请问一下 高压板和驱动板的接口定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没有,直接拆了就好

果然。两个都拆了。好了。。。

网友:
防静电的保护,这个东东坏了 ,还会引起无信号输入,插上信号线黑屏的故障。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我也修好了一台。

网友(2013-07-30):
我修一台,电源板坏,修好只有蓝色,一查也是这两东东短路,拆掉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