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市电过低开不了机求助

楼主(2013-06-15):
接了一显示器早上能用,晚上不能用,早上市电210V 晚上200V,电源板高压一体板拿去别的地方都能正常,应该就是市电问题了,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加个交流稳压器

网友:
不可能的,现在的电源板,一般只要有160V以上,都能正常启动了。

象彩电的,100V就能工作了。

网友:
换板转钱,要不买稳压器,自己横量

网友:
市电过低是不可能的,

网友:
先把  芯片供电电容换一下试试。 方便联12v.  5 v电容一起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