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电流回路讨论

楼主(2013-06-15):
   大家好,附件我画了开关电源的简图,和大家讨论个关于开关电源电流走向的问题:
1、当上管导通,下关截止时:电流按黑色线条(1)标注
2、当上管截止,下关导通时:电流按红色线条(2)标注

请有经验的哥们帮忙分析是否正确,谢谢!

网友:
基本对,但在电感的右侧应画个电容,主要是上管导通对电容进行充电;下管导通时电容对外电路进行放电。一充一放,交替进行的。

网友A:
您好,谢谢回复!
我个人觉得下管导通,决定电流方向的是电感的作用,电感也是储能元件,继续给负载供电。

网友:
   学习啦  以后要更加深入学习   各位大哥大姐啊  要帮帮小弟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谢谢回复!
我个人觉得下管导通,决定电流方向的是电感的作用,电感也是储能元件,继续给负载供电 ...

上管导通时,电感对电容进行缓慢的充电。下管导通放电时也一样,电容上的电压缓慢放电,这样负载两端的电压不会发生急剧的变化,保持一个相对的稳定。这是由于电抗的原理。

网友:
没读过书  过来学习下  谢谢大师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管导通时,电感对电容进行缓慢的充电。下管导通放电时也一样,电容上的电压缓慢放电,这样负载两端的电 ...

  我理解您的意思,但是充放电的速度不是说慢就慢的,和电容的容量、电容的数量、负载电流的大小都是有关系的。

网友:
下管导通,上管截止的话,电流时从下管流出,方向有点问题吧

网友:
红线方向反过来就对啦,上管充电,下管放点